无复位的板子真难搞,大家有什么好的检修流程吗??

楼主(2009-04-01):
一般无复位的板子大部分是由供电引起的,但是在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大家是如何检测,请大伙发表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1。检查复位开关3.3V或5V是否正常,没有则检查开关到电源插座间的线路故障
2.,短接复位开关,看下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输出低电平,没有更换中线路中间坏的零件即可
3.检查电源第8脚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更换线路中坏的零件即可
4.检查复位门电路芯片(有的主板有专用复位芯片)工作的必备条件:A:门电路的供电,没有则查供电电路,B:门电路的复位输入信号(从南桥过来),没有则检查南桥的供电和时钟,南桥坏
5.以上都正常则门电路芯片(或专用复位芯片)坏

网友:
短接复位开关,看下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输出低电平 这个低电平在哪里能测到??

网友:
一般复位开关会通过小电阻之类的元器件到南桥,你要先跑下线路才知道啊,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南桥是否收到低电平的跳变

网友:
个人经验,PCI A14 3.3V,南桥晶振示波器测,CPU供电,北供(AGP供电),内供,主时钟示波器测,南北桥阻值,IO.

网友:
量是否有低电平,关键是靠跑线路,楼主要跑线路!从复位针开始跑,在跑前最好后能找个碘型的复位电路看下再跑,这样会简单些形象些!
这是我教你的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上的,现在我跑了一块它的复位针好像到了CPU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