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0M12-GL-GLS主板上电就跑FF,复位灯常亮,而且CPU会不断升温怎么修啊

楼主(2009-04-01):
上电CPU核心电压就会不断上升!不上电就通电就有核心电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查全板的各点电压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来反应具体情况!

网友:
时钟电压一个对的,一个没有!复位电压偏低。啊是时钟芯片坏了啊?

网友:
其他都正确

网友(2010-10-11):
我也碰见个,就是不跑,而且在你开的时候还有“噔”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