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一块杂牌845主板 接显示器无红色
测VGA接口红色对地短路只有32欧,把VGA接口换了,还是缺红色,请教各位老大帮帮忙,查那里?
谢谢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不关VGA接口的事,你把接口附近的电阻电感电容好好查一下!!!

网友:
vga旁边的几个电感,测一下

网友:
看来是继承显卡的板子了

网友:
北桥和VGA接口之间的三个75欧姆的电阻,看下是否OK,如果OK则拆下三个电阻,再量测三个点的阻值是否一样,同时注意到VGA接口这三个点的线路是否是通的,有的主板上会有三个电感,注意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