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海尔外接音箱没有声音

楼主(2009-04-01):
据客户反映,本子本来是好的,主是插了大型的功放后就没有声音了.内置喇叭还是有声音的,判断声卡芯片应该不会坏,很有可能是功放芯片或都附近的电路有问题,量啊量啊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于是找个了功放芯片换上,开机测试,还是没有声音,仔细观察,音频接口附近有有一个16脚的芯片,量了一下,发现有几个脚跟音频接口的几个脚是相通的,于是找个相同的换了, 奇迹出现了,有声音了,进入系统发现,音频总线j是HD 的,猜想这个16脚芯片HD信号处理的,记得以前的笔记本好像都没有这种芯片组合方式,不知道哪个高手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我哪里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一下!

网友:
在南桥附近有两个35的电阻,看看是不是出现异常。

网友:
声卡有可能是OK的,功放也是OK的,因为功放是为内置喇叭提供功率放大的.而声卡有两PIN是直接通过小电阻和耦合电容到达音频接口的.有可能是接口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