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84PIN内存输入供电2.66V,需要检查吗

楼主(2009-04-01):
DDR184PIN内存输入供电2.66V,输出电压为1.33V,会不会高,需要检查吗?

网友:
管子 是APL5331

网友:
没有听懂,你要量的是内存的主供电和上拉电压!

看主供电和上拉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哦 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原来是CPU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