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电源就开机,而是不显示

楼主(2009-04-01):
接通电源就开机,而是不显示,不跑码。。。测绿线就0。71V,复位就0。22V CPU电压1。71V

MOS管9。87V

网友:
你是哪里的,我也认的一个,电压低,看看有没东西烫!

网友:
很多的主板有这样的通病,你把电脑关了,它还重起么?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插电源的一瞬间开机,但是关了它不拨电源的情况下,它正常不开机,我查了一下开机电路,没几个元器件,IO直接接绿线,因为在质保期内,我们站里给他换了块主板,我当时没换IO,但是据老员工讲换了也有类似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