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就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9-04-01):
主板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就转一下就停了。有的时候能正常工作后来干脆就不能用了。就是转一下就停了。不知道应该往哪些方面查。
主板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更换电源试下,还是不行就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是电源问题。怎么查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个金河田的电源,故障跟你说的一样,开始工作正常,有一天突然就不工作了,每次上电启动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我知道是电源保护了,可是这个电源是用SG6015IC的,看了IC的data sheet,没有示波器来查,改天带去公司用四踪的示波器抓一下是哪一路保护了

网友:
电源保护了,查一下输出端是否短路?输入没问题。

网友:
电源进入保护状态,检查一下肖特基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查查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是哪几个啊。新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管上有2级管标志的,现在一般都用类似3脚大功率管封装的

网友:
小张啊
看辅助部分那个跟主开关管一样的东东就是了 不过上面的标志是二极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