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V3431AU维修过程

楼主(2009-04-01):
昨天下午接到客户一台HP COMPAQ V3431AU机器,可以通电,但不显示,所有的指示灯都正常,先换跟内存再说,不换还不知道,内存上别的商家标签,心里面马上反应是修过的,换上后现象一样,外接显示器一样无显示,问了客户损坏的经过,他说突然断电后就无法显示了,但还可以通电,以前也发生过一次,但第二天再开就好了。因为是二次维修,就跟客户报了400元,把机器留下啦。记得HP COMPAQ V3000系列的机器有很多是清BIOS就好了。于是把BIOS后盖打开,一看BIOS的脚都脱了,心想可能就是这问题了吧,钱真好赚,于是把BIOS脚接上,通电,还是不行,心里再想想这应该是之前维修的人搞的,于是测电池电压,只有2.1V,换个新的电池,再通电,还是一样。不会是桥坏了吧,马上测一下USB口的阻值,正常。没办法只有拆机咯。三几下就把笔记本拆开了,再通电,一摸桥,很烫,不会是桥的问题吧,以前遇到过这机器,因为是NF主芯片,桥比较烫,断电测了桥的阻值,都再50以上,正常啊,心里就纳闷了。先不管它,测CPU 北桥 电池供电都正常,无语了。再通电每个芯片都压一下,还是不显示。这次可把我蒙住了,先分析一下再说,记得客户是说断电之后就不显示了,以前有过一次,还有就是各部分电压都正常,好像是没有复位,所以不显示,仔细想了一下,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机器,是桥坏,还有是虚焊,不管它,先把MAX8743补焊再说,补完焊,外接显示器,通电,显示器就绿了一下就变回黄灯,看来有点效果,于是把所有电源模块都补了一遍,还有绿了一下就变回黄灯。奇怪了!!心想不会是我的焊工不行吧?我一直对自己的焊工都挺有信心的,I/O直接用热风枪就换好,脚都不用拖,那就别说电烙铁了。但信心归信心,我还是又再拖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再次无语。记得神州笔记本有的外接显示器不显示,必须切换才显示,于是把屏接上,通电,好了。心中大喜,原来搞了半天就是外接惹得祸,害的我对自己的焊工都没信心了。于是装起开机,一切正常,客户临走时还说电池充电不正常,开机看后电量从1%到4%,然后就停住了,半小时后还是一样,于是我就用以前的方法,这方法就是针对充电显示不正常,好像有些电脑不管充多久电量都是99%,下面说说方法,只用电池,一直把电用完,直到不能开机,然后在关机状态下充电,一直到充满为止,再开机,电量显示100%.本人刚到这BBS,还请各位多多照顾。

网友:
楼主到底是修了哪部分才好呢?

网友:
看得有点晕,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应该是8743吧,哈哈,楼主真爱打字啊

网友:
反正看了半天  就是全加焊了.然后就好了..后面讲到的电池那个问题..学习了..多谢

网友:
看的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啊!!!

网友:
记得神州笔记本有的外接显示器不显示,必须切换才显示,于是把屏接上,通电,好了。心中大喜,原来搞了半天就是外接惹得祸。
就是这句话。还有那个电池充电那效果不好。

网友:
“先把MAX8743补焊再说,补完焊,外接显示器,通电,显示器就绿了一下就变回黄灯,
笔记本有的外接显示器不显示,必须切换才显示,于是把屏接上,通电,好了”先补焊max8743就可以显示了,然后又切换一下就ok了,电池放电后关机充电也ok了。

网友:
又是一个全板加焊的高手...

网友:
全板加焊,风险大啊~~

网友:
我告诉大家一个电池激活的好方法,电池如果不能充电到100%,就让机器只是用电池大负荷运转,等到自动关机,然后接上电源适配器进入BIOS慢慢冲直到充满为止。再在BIOS中对电池做一下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
没什么实质内容,楼主为了攒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