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笔记本开机报警,认不到硬盘

楼主(2009-04-01):
笔记本开机连续长响报警  ,认不到硬盘 ,有时也偶尔能认一次,请问如何下手维修啊,换过硬盘故障依旧,现在报警后,BIOS中没用认到硬盘啊!高手指教啊,是联想昭阳69200FE  ,奔三机器

网友:
你换的硬盘是多大的,原来是多大?

网友:
换的硬盘容量要跟原来一样或者小,我遇到过原来用80G的,后来只能认40G以下的。你把本本拆开,看看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看看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有认到过,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是从南桥连出来的部分和HDD接口处有问题!或者会是北桥问题!老本本不好说!他这种机器,不比现在的南北桥架构!
以上专业客户服务提供!

网友:
你的主板用的哪个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