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PE800装显卡驱动后黑屏

楼主(2009-04-01):
现在有一个主板GA-8PE800装显卡驱动后黑屏,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入,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1)你显示器是LCD还是CRT如果是LCD先将驱动程式下载最旧版安装
为什么要下载最旧版呢?因为旧型的LCD有的不支援新的驱动程式
(2)如果你有更换新显卡那就有可能,新显卡有跟主板冲突

网友:
LCD还是CRT都有试过,全部都换过了,只有主板没换,所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1)你说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入..可以点亮那就不跟主板有关系阿
(2)你作业系统是XP吗??你抓的显卡驱动有支援你的作业系统吗
(3)BIOS先升级在安装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先装旧版本的显卡啊,如果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啊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换同样的主板没有这样的问题,说明是主板本身的问题,我是想问一下这种主板怎么修????BIOS也刷过了。

网友:
那你就检测一下还没装显卡驱动~插槽供电电压值与装显卡插槽供电电压值是否有很大变化
忘了问你显卡是外插的吗??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那就是说可能是电压问题了是吧?

网友:
我是用假设性质来判断的~~因为安装驱动程式显卡蕊片要运作程式那运作程式需要大量电源如果电力不足
有可能不显
以上你参考参考

网友:
手摸北桥供电场管是否发烫,如是,换之,如果仍没效果,应该判断为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