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越936焊台换烙铁芯后无法温控

楼主(2009-04-01):
本人手头上有一只高越936焊台,由于使用时间长打算换烙铁芯,可是换芯后开起来就一直红灯常亮(原先应该是闪烁,加热时才常亮),好像温度无法控制,调最高最低都很热。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本人第一次用焊台,不太懂,望那位老师傅指点迷津,(芯不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同一型号的936),本人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把测温头的的那两根线对调一下看,测温线要分正负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试一下,好像其他烙铁芯是没有正负极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