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IT-IS7主板 不能超频问题

楼主(2009-04-01):
网上买的升技ABIT-IS7主板,上P4 2.4C的CPU,把外频200提升到205,结果可以启动,就是进不了系统,停在BIOS启动没认IDE设备那里,请问是什么问题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超频问题最好不要再本论坛讨论,本论坛是专业维修论坛。

网友:
你换颗CPU~P42.8~512M\800试试看
就可确定你那颗CPU是否可超频到205外频
你那颗CPU应该是128\400的吧

网友(2012-09-25):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板,不保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