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理键盘的?指导一下

楼主(2009-04-01):
键盘一排键失灵,拆开一看,是上面的线路断了,想把它重新接好,用什么材料好呢。
有一个想法,就是用细铜线粘上去,看行不?请高手指点一下。
级别太低,不让发到外设版块里,所以只好发到这里了。
失灵

网友:
最好换掉 不好粘的 就算粘好了 用一段时间会掉的 天天要在上面敲的 以前台机的键盘弄过 但是时间都不长 就自己掉了 塑料膜不好粘

网友:
用导电银漆笔,在断了的地方划一下,再吹干就可以了,特别是笔记本,一般都是这样修的啊!

网友:
现在笔记本键盘也便宜了,谁还修啊
你算算,要把80多个键一个个的都拆下来,还要保证一个都不坏,然后一个个的装回去,头都大了。

网友:
键盘 鼠标双击,音箱,耳机 我都修.
就是用细铜线粘上去
这方法肯定不行

网友:
用银漆连上即可,不容易坏的。

网友:
用导电银漆即可

网友(2009-05-01):
一管银漆多少钱,开封后不易保存,修一个键盘不值
要修也可以,注意电路板旁边哪并行的几组线(很容易变色,拆过的都知道吧!

网友:
我有一个台机键盘也是断线了,后来用比较细的导线和透明胶弄好了。

网友:
不是吧,键盘也修,换个得了,就二三十元钱的生意也,我没听说过有修键盘的

网友:
说实话 我经常修 不过真不够工夫钱 有些做工稍好点的就修下 不过没见过塑料板出问题的 最多就是4条线断根的 还有就是氧化的 氧化的居多 多半见于几个甚至一排键不好使的 拆开后拿键盘清洗机 洗下 和新的一样。。。。

网友:
修吧,用导电银漆带针头的那种,,拆开塑料电路板用万用表测线路通断,用银漆涂连接上,待干后一切OK了

网友:
笔记本的键盘还有有维修价值的。如你不常维修也不好弄,导电银柒买了不常用它会干的,买一小瓶至少要90元

网友:
是啊,现在的键盘好便宜的,一般也就几十块钱,我觉得也不值得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