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ACER L2216W 畫面模糊不清

楼主(2009-04-01):
[畫面模糊不清楚,選單正常,請問一下有哪位高手可以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换屏线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 清潔過,OSD選單顯示正常,就是WINDOWS的畫面不正常。

网友A:
OSD選單顯示正常,那么主办肯定有问题拉,看一下各工作条件

网友:
先重插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看一下屏线。不有数据线。。。或程序。最后换主芯片。

网友:
看下屏线 如果屏线没问题的话 找一组好的通用板点一下 看看还出不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还有 那就屏上面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