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F6800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09-04-01):
本人自用的一张华硕GF6800GT.查网上应是GE的显卡。核心为6800GT,显存256M/256位。显卡近日开机花屏,现象是开机DOS下花屏满屏a,进入系统正常没花屏现象,不能安装驱动,装好驱动后黑屏重启,间中只有一次能安装驱动正常使用,核心和显存频率正常,只要开机花屏进入系统核心和显存频率都减半达不到正常值,用MATS测试数椐如下:
MATS6:
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B[31: 0]         8428608
FBB[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FBD[31: 0]        21058174
FBD[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00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9486782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再附上花屏截图和显卡图片,请各位高手师傅们帮诊断下是那部位的问题,万分多谢。。。。。

网友:
先排除 漏焊。。。

网友:
两个区个问题
重做一下GPU

网友:
压一  下GPU

网友:
先测 U14和U9

网友:
压过GPU了,没什么效果,U14和U9想测下,U14蕊片是换过的,我也怀疑过是不是存在虚焊,但对U14加压没效,加热花屏现象重点,有空加焊下看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测这两个蕊片吗

网友:
请版主再看一下图片,除了U14,是不是还要测下U9啊还是U6,图片不清,换了张。。麻烦再看下。。。谢

网友:
U14和U9测一下

网友:
惨,朋友的BGA返修台故障了,等配件啊

网友:
我想應該是GPU空焊。

网友:
GPU加压没效啊

网友:
你找下坛里有此型号的显存定位图片。
最好先准确定位好显存。
问题出在显存颗粒或GPU上居多。

网友:
多谢版主提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
压GPU 很危险 疯狂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