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600

楼主(2009-04-01):
IBM-600开机就显示175就停住了进不去  请高手们帮帮忙  谢了

网友:
那是老款IBM的通病,报0175或0163等等,多数是拔插硬件造成的,方法有去电池,然后清BIOS,重新把硬盘和键盘插一下,在不行就只有用0175解密狗咯,以前我没钱只好卖加密狗,现在我有钱了,免费给你,希望版主也考虑一下新手们,很多东西都下不了。
附上加密狗的做法:

网友:
那是老款IBM的通病,报0175或0163等等,多数是拔插硬件造成的,方法有去电池,然后清BIOS,重新把硬盘和键盘插一下,在不行就只有用0175解密狗咯,以前我没钱只好卖加密狗,现在我有钱了,免费给你,希望版主也考虑一下新手们,很多东西都下不了。
附上加密狗的做法:

IBM 0715解密软盘及解密狗的做法.rar

网友: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