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能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09-04-01):
845PE杂牌权。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在触发关机不行。触发复位可以!在DOS下不能关机。在系统下关机重启!
重启

网友:
换IO,我以遇到和你差不多故障,开机关机正常,按复位就关机,换后OK

网友:
有碰过这个问题,换IO就好了

网友: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IO还是一样。加焊过

网友:
CMOS跳线跳反了

网友:
不是跳线的问题。在跳一下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那该换南桥看看了

网友:
把南桥用酒精洗一下,清理内部的灰尘试试

网友:
先清CMOS吧 然后IO 很多时候放电就好了

网友:
你换的IO是不是拆板的,可能有问题,再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我IO换个2个还是不行。我想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还有一块845PE的板。除了主板以外什么都换过。有时开机进系统不到几会钟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