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2接上光驱导致内存不过跑C1

楼主(2009-04-01):
精英L4S5MG/GL方型小板,只在IDE1上接光驱或硬盘能正常开机使用,只要在IDE2上接光驱或者硬盘就点不亮,诊断卡跑C1,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没见过,呵呵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这样的  IDE2接上硬盘或光驱,很多时候就蓝屏

网友:
先对照IDE1把IDE2的对地阻抗打一下,如果正常,不要犹豫,换南桥吧,呵呵,

网友:
阻值正常的,现在有点进展,换了好多个BIOS,有一个刷进去IDE2使用正常了,但IDE1又不能正常使用,IDE1上的设备在BIOS里能看到,但去无法从IDE2上的光驱或者硬盘启动,继续救助,这块板是ACER品牌机里的,是不是BIOS有什么不同啊,谁有这样的好板提供一个BIOS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