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艾尔莎FX534P 128M显卡同病

楼主(2009-04-01):
机器能正常启动,只是显卡不能显示,维修菜鸟无从入手...请高人指教显卡上各元件及其作用..从哪里入手...初步测得GPU及显存供电正常....估计这款显卡存在通病...听用户说开始是偶尔黑屏..重启后还可以亮...后来就干脆不亮了...
先上图片:

网友:
你连电压都不量,叫我们为何回答??

网友:
GPU虚汗了。。。

网友:
我们不是神 如果是我就马上把它变好 就给图片和偶尔能亮 然后不亮 神仙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每天  修卡几十片  无非流程要走几大步,你做了几步?
上机前确定情况,gpu和显存对地阻值,检测有无损件掉件,晶振对地阻值,,上机gpu和现存电压,晶振两端电压正常与否?agp、pci-e测量gpu有无虚焊,花屏得卡子跑测试软件  看结果在分析,再入手!
上面几步  你做完了,基本你得卡子就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
如果偶然黑屏?是指开机黑还是进系统黑?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我也想学习学习呀, 可我觉得显卡不太好弄

网友:
把第8张图片上那个ACT08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