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器通常的测试点

楼主(2009-04-01):
初自学显示器维修,没有师傅教,还在学电路原理阶段,实际看板又糊了,感到自吃力,如果有通用的测试点,就省心多了,希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
呵呵!12V和5V电压是最基本的,还有高压板的ON/OFF电压以及供电电压,按键电压。驱动板的3.3V以及1.8V电压

网友:
没有什么测试点  按维修思路来考虑,根据故障现象  对怀疑的进行检查

网友:
请问1.8V是否为驱动板信号IC的供电?MCU的供电是多少?屏供电的控制信号和高压板的ON/OFF供电控制信号是否由MCU输出呢?

MCU和信号IC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
学习中,也想看看有没有通用的测试点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能说清楚的,专业性太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网友:
呵呵!1.8V和3.3V都是给驱动板上的图象处理的主芯片供电的,屏供电的控制信号和背光板的ON/OFF都来自主芯片,而MCU和主IC之间存在通讯的关系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答,,已经而立了,能学多少算多少了,希望各位能说说液晶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请教长城 L7FL4 出现左侧很多坚线,拔掉屏线后消失,是不是驱动板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屏线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