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检测方法

楼主(2009-04-01):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心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BR}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

有的新手(比我还要新的新手)可能看不懂      ”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意思是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挡,蜂鸣挡就是把两个表笔放在一起,万用表就会叫的那个挡。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挡之后,用一支表笔接电感的一脚,另一支表笔接地,这个时候万用表就会响,响1-2秒就停了。在这个时候万用表显示出来的阻值是一直上长的(至少我测试的是这样我用的是数字表)。如果长响的话就说明短路。

网友:
不能这样断定!上下管管击穿了测电感也会一直响!

网友:
测输出
对地阻值

网友:
那个不叫三极管吧,是场管哦。

网友:
测输出
对地阻值

在那测,阻值是多少?

网友:
如果有短路,除了电源芯片坏,三极管坏,电源芯片和三极管旁边的电路有问题会不会出现短路的现象呀
请各位高手讲解一下呀

网友:
12V供电对地阻值也可以看有短路没有

网友(2009-06-17):
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2010-06-01):
不错的知识!!!学习中再详细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6-08-15):
新手学习中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