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M-L17CH的24C16数据

楼主(2009-04-01):
一台联想的标屏液晶L17CH,开机时是黑屏,一会变成白屏。我用空白的24C16存储器换后有图象,但是图像拉丝并且跳动。我怀疑是24C16数据错误,哪位师傅有的话,给小弟一份。谢谢!

网友:
程序不对,对外表现的症状也应当是固定的吧  你这种情况症状怎么是变化的呀 24C16换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
我有点,你看一下,有你用的就下吧

网友:
试一下这个,飞利蒲生产的联想显示器

24C16 P15L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