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从无图像到正常需要3-5分钟,应该检查哪里

楼主(2009-04-01):
一台优派17寸彩显,每次开电脑都要等上几分钟,才能正常显示。过程就是图像由暗到亮,正常以后行长幅度都很正常。这俩天偶尔用大概半小时还会出现黑屏故障。打算修修它高手们给小弟个维修思路谢谢
黑屏

网友:
先查虚焊啊。。。。。。。

网友:
大概是哪里虚焊啊,管座吗?

网友:
楼主修东东要发挥你万用表的作用.用测量参数来判断故障点在什么地方.不要估记着修东西.

网友:
非常感谢长风版主,明天拆开先测量一下尾板看看,感谢

网友:
是受潮了,把管座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