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上网自动重启

楼主(2009-04-01):
这块板 只要插上网线上网,就自动重启,不插网线上网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什么情况呢?
主板型号:MSI MS-7144 VER:1
网卡芯片:RTL8201CL
I/O芯片是W83627THG
南桥:VT8237
集成网卡,上网就重启 ,与无线网卡无关。因为我没有无线网卡测试过。
可以排除系统问题,我换过3种系统。
我想问,网卡芯片坏,会引起这种情况吗?
会不会是I/O坏呢?

这问题叫你问的,一无板型号,二无特征具体描述,是独立网卡还是集成?三是描述混乱,不插网线没问题?无线网卡??

十万个V什么 -6 老会员了,还烦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什么网卡芯片?

网友:
重作一下看看,排除软件问题!~

换网卡试一下

什么型号主板,什么芯片组?若是原装机上的主板,是不是和其它的设备冲突比如说1394之类

网友:
可能是你的网卡坏了,先换块外置的试试

网友:
先作个系统,再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放下电再说   或是网卡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有试过自己加块独立网卡测试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中了什么病毒???上网就会重启,貌似冲击波或者震荡波.

如果是硬件问题,考虑网卡供电、插槽方面的问题。

网友:
在BIOS把集成网卡关闭,换一个新的网卡,在不行就把网卡芯片吹掉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好像是换了个独立网卡就解决了,不知道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让人骂过,网卡随便插张就可以了,不行就USB网卡

网友:
修过同样的故障,BIOS禁掉所有COM和并口有机可以正常;换网卡也正常

网友:
换网卡是是吧~

网友:
换网卡看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