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花屏

楼主(2009-04-01):
intel915主板走到winxp画面时就花屏,不知是何原因?测电压都正常,接外显也是花屏。花屏时还死机。
主板
Intel

网友:
查查内存的REF电压!

网友:
很有可能的!

网友(2009-05-28):
是自带的显卡,内存的REF电压都正常。

网友:
北桥问题多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了 独立显卡是北桥的管理 集成显卡集成在北桥里面
你运气正好啊 我遇到的集成花加张独立 就OK了 你加独立也花
加焊NB 不行换桥
可以用示波器 打下 三基色的波形看看 就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