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g33mo2问题

楼主(2009-04-01):
能开机进bios 不禁网卡需2次启动.禁用网卡启动正常.bios能找到硬盘光驱u盘,硬盘软驱复位正常
加软驱显示找不到系统,不读盘,显示寻找找0道失败 禁软驱换硬盘光驱u盘均不启动.按f12换启动方式后 屏幕左上角有一横杠然后死机.开始怀疑bios有问题已刷,bios无问题,已排除,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补充一点 软驱寻找引导系统时无寻道动作.硬盘光驱u盘也是一样.然后死机

网友(2011-05-23):
富士康主板 不复位  CPU 供电不正常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