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什么牌子的主板?

楼主(2009-04-01):
主板上只找到了P31,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不跑码,上假负载CPU供时钟复位全没有,上U后CPU有供电,复位灯常亮

网友:
工包板子。基本上是厂都做的出这些,一模一样的,要什么牌子,自己贴

网友:
不跑码,你是不开机吧?
查了该查的地方没?

网友:
代工品,HP吧

网友:
那要刷BIOS是刷哪个呢

网友:
网卡有点烫,把网卡去掉,开机还是不跑码,不过复位正常了,想刷一下BIOS

网友:
代工品,HP

网友:
好像是给HP代工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有点像INTER的

网友:
座子的问题可能性极大

网友:
加焊座子吧

网友:
华盟 杰灵的吧

网友:
富士康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