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518

楼主(2009-04-01):
ATMEL518一个八脚的是什么芯片,在南桥附进

网友:
478的,电源IC是ICL6566如果U的供电偏低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2010-04-01):
atmel518不是具体型号
如果是芯片上"ATMEL"标后面的这个数字,就代表是芯片的出产时间。
518代表的是2005年第18周出品的。
这个在主板上的话 应该是个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