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楼主(2009-04-01):
今天来了一块昂达主板N61G主板  客人说不开机 经检测发现RT9202坏了 换一个好的上去 装上CPU开机 跑数了 过了内存就跑50 然后就不跑了 有时候开机又不跑数啊 但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啊 请问各位师兄怎么修啊

网友:
N61G    的主板桥容易虚焊,跑50一般是桥虚焊造成的,至少在这种板子上是

网友:
你怎么知道过来内存? 50好像内存还没过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 通病 用手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