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康柏 NV 北桥问题 请进

楼主(2009-04-01):
DV V 系列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北桥问题 但是返修很高 请问一下大家在BGA后 装风扇的时候 北桥上掂的什么散热 我都是用那些软软的象肉皮一样的东东 不过不起作用 几天显卡就完蛋
有没有朋友有什么好办法 用什么东西掂在中间 导热
看到有个朋友说用一毛钱硬币 不知道好用不 明天试试看
显卡

网友:
貌似听某人说过垫铜片或者铝片的..恩,我前几天修台V3000的 北桥虚焊,,恩,把风扇给改了,硅胶稍微涂多点,就没做什么了,希望不要返修回来就好..

网友:
垫东西也好,改风扇也罢,但不要忘记告诉用户----少玩3D游戏为妙,最好不玩。这样还能延长机器寿命

网友:
hp kp 的AMD系列发热量就不用说了,一般加散热片外用风扇吹,光用橡皮胶不顶用的啦!

网友:
真TM的恨人 DV3000 显卡都换了 就是不行 加焊三天到四天 指定就不亮 火大了
以常加的软皮二天就不亮 前天换了新显卡 我加的铝皮 这回用了四天不亮了
太恨人了.
收的机器
换个板 就要赔钱了
朋友们有什么好方法 6150卡 中间放什么导热好 能顶三个月就行呀 让我把它卖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