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银狐300k8电源维修后“嘶嘶”叫

楼主(2009-04-01):
富士康银狐300k8电源,采用at2005b的ic, 1只功率管D304X烧坏,换2只13009(好的那只也换掉)后,空载正常。装机后能用,就是“嘶嘶”叫。用了10多天后打开电源,发现原来烧掉功率管位置上的13009与散热片的绝缘螺丝套,有点熔化,功率管ce间的2个二极管是好的。   到此寻求帮助,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修过的一个电源,也是能正常工作,但“嘶嘶”叫。结果换掉其中一只13007B极的50V电容,就好了!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