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开机不工作。

楼主(2009-04-01):
有一台海尔W62
笔记本
,开机后只有电源指示灯亮,CPU和北桥有温升(感觉温度正常),但是不工作屏也点不亮。从哪儿入手?
笔记本

网友:
你是62什么的啊 62G还是62A还是62N的啊 你说都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查查各个单元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2楼朋友:
型号:海尔W62(后面没有什么字母了)
有条码那张标签上写有如下内容:
P/S MODEL S/N JB056200000YY64R0237
EAN CODE
海尔W62-T23256060BWN
6 933012 823241

网友:
回3楼,我刚才测了一下各路电压都正常呀。

网友:
楼主最好写具体点,有电压不开机的板子 问题点会有很多

网友:
找不到是哪儿有问题,昨晚把主板拆下来用焊台一阵狂焊,把凡是能焊的都焊一下。装上好了,但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心里没底。不知道还会不会复发.

网友:
在这里和大伙说一下啊 海尔W62N和W62G的 电源接口 和bios问题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