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83627的73引脚

楼主(2009-04-01):
看了论坛里关于W83627的开机流程,我正好有一杂牌主板也是此IO芯片,故障为不开机。按开机流程做几乎都对上号,但只有73脚没跳变,请教各位高手能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67有没有跳变?
如果67脚没有跳变,先换IO

网友:
67脚有PW—ON按下前有2.54V,按下变0V,再松开变回2.54V。73脚没跳变0V。

网友:
技嘉845GV不加电

网友:
67脚电压好象有点低了,以前遇到好象都是3.3V,查一下,换IO和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哈哈, 顶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73脚 要有电压  要是没电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2009-09-13):
查73脚南桥的线路,如果是好的,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其他脚正常,73脚无跳变是否可以确认南桥坏了呢?73正常跳变应该为3.3--0--3.3V,我把芯片73脚挑开量PCB仍然是3.3V,开机无跳变,关机拔电后测试这个脚有300多欧

网友:
PDF给你看,里面写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