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金士顿DDR400 512M

楼主(2009-04-01):
我有条金士顿DDR400 512M 双面的在一条256的引导下开机 测RST下的图。是不是全部颗粒都坏了??

网友:
等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哦忘了说 这根内存的97 ,98的金手指烧掉了 这两个金手指好像问题不大吧

网友:
换内存底板试试吧???

一般不会全部坏得。。。。

可能底板坏了

网友:
那你只能移植芯片试试了!!!

网友:
直接换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