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技 NF-95主板点不亮,南桥微热!

楼主(2009-04-01):
求助:升技 NF-95主板点不亮,南桥微热!收来时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把电源线拔一下可点亮,并启动正常,现在试了几十次无一次点亮,南桥有一点点热,偶是新手无基础,无从下手,望高人指点。

网友:
加焊下桥吧 估计是桥空焊了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有其它见解?或者同意2楼说法的。不是我不相信2楼,我想再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压桥看看能过否,应该是桥

网友:
支持2楼,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量PW-ON脚位是否有电压 南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