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BGA,在几个风枪中徘徊

楼主(2009-04-01):
司登利的2310
司登利的2010E
安泰信的8305

用于上加热,底部红外+温控
以前都是用单独的下加热
最近搞了几个无铅的笔记本,就用我的垃圾850做上加热(最垃圾的,很久以前买的了,买的时候也不懂,后来就没见过别人又用这个牌子的),靠,真有跳楼的想法,没温度显示,什么都凭感觉,决心换个好的
我看介绍,好像2010风速不能无极调节,2310上来就是800大洋哦
我做BGA不多,又不想一年后觉得不好用又换,大家帮忙给选一下,用过的最好说一下优缺点
2010如果不能调节风速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能搞BGA用了?风量大了小不点的东西不好焊接哦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8205

网友:
建议楼主用安泰信的8205,一般diy的bga都用这个,风扇风速控制没什么必要,一般最大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调节风速可以通过电位器调电压实现。

网友:
算来算去,DIY一个稍合格的BGA不会少于2000元的,这还是只能用土制的支架跟风枪固定架,现在BGA机子价格上很厉害,四五千的成品机也可以考虑了

网友:
推荐司登利的2310

网友:
建议搞个8305,便宜、好用。如果你能找到好的上加热温控器,买个最便宜的大风筒热风枪(我买过几十块)也不失为一个好想法。

网友:
算来算去,DIY一个稍合格的BGA不会少于2000元的,这还是只能用土制的支架跟风枪固定架,现在BGA机子价格上很厉害,四五千的成品机也可以考虑了
引用 网友A:

四五千的成品机够呛
还德要七八千的估计才行

网友:
8305的温度控制是设置多少度就是多少度还是只是一个温度显示啊?

网友:
不想买二手的
同江兄说的“8305只能显示你设置的温度”是下边的那种情况:
1、需要设置到多少度就设置多少度,显示的就是这个温度了,电路会自动调节到这个温度,但是温度上不去也不知道,超过了也不知道,比如刚开开机器,显示的就是设置的温度,其实机器才是室温,而把温度从400调整到300,显示的就是300,其实风枪温度还没有下来。
2、温度显示只是一个温度表,可以显示出来现在的温度,但是不是可控的,其实还是一个普通的风枪,温度是靠加热频率控制的,好比如果加热档设置到一个数值,风速不一样的情况下,温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价位的东西肯定要好一点)

2310就不一样了,好比里边有一个温控,到温度停止加热,而且可以显示实时温度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实际上买风筒二手也行了,万一做BGA不太好,损失也不大,你看现在那么多版主都做BGA机了,说明单用土炮越来越困难了

网友:
温控用好点就行了

网友:
那2310呢?也是这个概念吧,只不过德国的技术的确好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我有个司登利2010E。感觉不错!。温度加热过程,有显示的。就是只有2挡风速,1挡是50度温度风速不可调,2挡温度可调50~600度风速和1档一样,3挡风速快温度可调50~600度调法和2挡一样。
我把电机从新缠了一下,2挡风速适合BGA。用直径0.11绕80圈。
无铅BGA 35MM*35MM的调到340度,3分钟下。

网友:
为什么重新缠啊?坏了?还是风速太大?

网友:
关键是温控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