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500液晶显示器显示不全

楼主(2009-04-02):
一台优派VG500液晶显示器,左边和上面显示不了,分别向右边和下面压缩。而右边和下面又超出显示范围。在OSD中也已经调到最左和最上了。如图

网友:
写一下程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有此显示器的驱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有此显示器的程序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接了分频器超成的,单接主机复位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或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