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R本本进水不加电修复!

楼主(2009-04-02):
前天接修一台A8SR机器,客户说进水后不能加电!
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于是拆开机器,发现南桥那面有大面积进水痕迹!
首先测量KBCIT8511 2PIN有3.3V,且按下开机键时有低电平跳变!说明IT8511的待机电压和电源开关这一路基本正常!
再查IT8511的32KHZ时钟两端电压为1.2V和1.3V,可以说明此时钟以起振,IT8511以处于待机触发状态!
接着测量IT8511是否发出开机信号到南桥!测量IT8511 69PIN在按下开机键时也有一个低电平跳变!此时一可以做出大致判断:南桥工作异常!南桥在接收到开机触发信号后无动作,于是开始下一步的分析:
1.南桥的RTC电压是否正常!实查正常 3.3V!
2.查南桥的待机时钟:32KHZ! 实查,电压为0.2V,0.3V
就在量时钟时,问题出现了!主板居然加电了!于是怀疑石英不良,更换之,加电正常!
还在暗暗庆幸原来小问题!进水也不过如此!哪知,刚架上机器准备试系统是否正常时,又不加电了!立刻又拆出主板,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用万用表测量那个时钟是就加电了!很明显,问题就在南桥了!更换南桥!
在拆下南桥是,惊奇的发现南桥下居然有多个PAD已经烧黑了!于是也心安理得的更换南桥!没想到问题接踵而来!
换南桥后(拆机旧南桥),插上电源有0.3A电流,3V,5V供电芯片发烫!量3V对地2欧姆。看了一遍外观无连锡后,曲下南桥,阻抗正常!(运气也真背啊)
再换一次南桥,这也是唯一的一个HBM了,这次在更换前先量一下南桥的A13,B13,C13 结果也让我大吃一惊!也是短路的,还好我没装上!
只有定新的了!
昨天新的定回来,蛮有信心的装上南桥!
问题有来了,自动上电!后来发现有个特点:
自动上电后开关机正常!在快速开关可调电源关开时不会自动上电!灵感来了,然道是没装COMS电池的原因吗(做南桥是取下的)?
装上,一切正常!
历时两天!终于修复!回头看看,真不容易啊!

网友:
兄弟,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经验缺乏了,这样设计的机器太多了。

网友:
是啊!多谢指点了!
初来上路!以后还要多多交流啊!

网友:
对的,其实问题就是在南桥!
走了些弯路,我想大家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应该可以轻松搞定了!

网友:
這類的問題我也有遇過~不過換了南橋也是沒有好
一開始都無法過電
示波器探棒一碰到EC的震盪器後就自己開機了

网友:
结果重要,维修的过程更重要,LZ的维修过程很多都是我们要在维修当中需要学习的,收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09-05-22):
学习了,经验是宝贵的!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09-10-20):
有的机没上BOIS电池会自动上电。这是基本常识了,不过刚开始学时有些还真记不住。对了,一般修机(非做BGA)时,你们有没有取下电池啊。

网友:
当然要取下电池
轻则电池没电
重则炸
见过两起了 炸的
所以 一定要取下... ...

网友(2010-01-10):
对应焊盘上的供电脚量桥上的供电脚阻值是判断未知桥好坏的最初步的判断,大家在料板上拆下桥时最好先量下桥周围和下面所有的贴片电容,再测得没有短路后再收藏备用。

网友(2010-02-17):
嗯,cmos电池不装有的会自动上电,学习了,另外楼主确实有韧劲,做了多回南桥啊

网友(2010-05-25):
学习了,我这正有块ASUS的板进水,我还放在太阳底下晒到在,等客户拿适配器来测电压呀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教中

网友:
楼主技术还可以,做了几遍南桥,板都还没坏掉,

网友:
为什么有的机器上了coms电池,还是自动促发,非要装上键盘?

网友:
学习中,楼主,真的忘记RTC是什么信号电压了,希望能说下

网友:
我修过两台,一台A8S,一台A8SR,都是进液的,不过还好南桥没坏,都是待机小开关卡住了上不来,清先后正常开机

网友:
哈哈。。。经验丰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