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有一个杂牌7100GS的卡。有一个星期没用。有一天插入显卡点不亮了。诊断卡复位3次后,有点卡声“滴一声”,就是不显示。滴声同时诊断显示25,26.可是就是不亮。新手没有什么思路。卡本身能用。放一段时间就不亮了。晕倒。主板的集成卡能用。肯定是显卡问题。显卡风扇转,GPU有温度。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我该从哪里入手。谢谢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按LZ的敘述,應該是開機不顯。
1.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
2.按你說GPU有溫度,證明有GPU電壓了。找個差不多的BIOS刷刷吧。

网友:
按你的表述应该是诊断卡代码不过26吧?
若是这样,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既然大家说刷BIOS估计能解决问题。请问一下,这个杂牌的7100GS有通用的BIOS吗?这款显卡,是黑色的.没有什么具体型号.自己估计是个杂牌.请哪位兄弟有刷过这类显卡的BIOS,上传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先传个图 大家看看

网友:
先按照郭郭的修一下不行就得加焊GPU(个人经验)
这种卡gpu空焊的机率为90%!

网友:
加焊了GPU。问题解决啦。嘎嘎。不过我这只菜鸟是用风枪加焊的。BGA这些专业设备。我没有。852D风枪真的很牛。

网友:
楼主厉害,比我好多啦,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