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02):
一台笔记本,要是想让它的风扇常转,一般弄哪根线接到哪里可以长转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一个线接5V供电,一个接地就可以了~~~一般都是三根线的,另一个不接,那个线是控制线!!!

网友:
板桥电脑医院说的对,一般是接USB供电,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