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USB口有一个不能用

楼主(2009-04-02):
T30 USB口有一个不能用、有一个能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526 IC 我也换了一个好的上去也不行!
它的问题就是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网友:
看一下是否有电,如有电测一阻值,如阻值不对可能是南桥

网友:
插上鼠标鼠标灯不亮、我量了一下不行的那个口的一脚没电、不知道为什么那1脚跟地都是通的了!
我想主板应该没问题、因为我用另外一个好的IO条试过了、两个口都OK

网友:
换接口啊试试

网友:
接口不可能有问题!
因为我也换了一个好的上去了!

网友:
没电,当然不能用了,

还是看看供电电路吧

网友:
建议先把排容干掉(若有),排容漏电引起此故障较多
这种情况,先测对地值,无异常的话一般由此引起

网友:
不修了、真接換一條I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