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问题,能备份吗

楼主(2009-04-02):
我的一个迈拓的硬盘,开机一定时间后就咔咔响然后蓝屏
我从新装系统,装到一般又出这种问题
用MHDD检查是硬盘有很多坏道
不知道用MHDD能修好吗
最主要里面有资料.我想备份了在修怕数据修没了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
在硬盘有这种问题的情况\下
把数据备份出来
万分感谢期盼知道的回复
硬盘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考出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挂DE读成镜像文件。

网友:
硬盘现在只有用MHDD能找到了
其他方式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