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952018AF

楼主(2009-04-02):
时钟芯片的38脚接了一个65R的电阻另一脚接地,(断路前38脚电压1.1V)此电阻已断路.我换77X电阻后38脚电压0.75V.还是没有主时钟信号.     X是什么意思?比如77X

网友:
用0阻值可以吗?

网友:
谁来说已下<

网友:
65R=65欧
65A =464欧
77X=61.9欧
70X=52.3欧

网友:
是的 我找到了 X.J.K.等等是一些精密电阻的符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类的属于 精密电阻   论坛里  有精密电阻的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