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L-500W型服务器电源图纸

楼主(2009-04-02):
接修一个深圳鑫晖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QL-500W型服务器电源,保险烧断,主开关管烧坏,其他没有发现有坏的地方,可脑的是主驱动芯片和主开关管打磨看不到型号不知道是什么管子,辅助电源采用SSS2N60A场效应管,请知道的帮发一张电路图,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自己顶,并将从网上找到的相近的图纸付上,经仔细检查发现主驱动芯片,此芯片7脚供电三极管烧毁,全部换新后副电源5V正常,将PS/ON线对地短接,7脚启动电压只有5。8V主电源不能启动,望路过的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与我实际电源主要不同的地方是主芯片7脚供电电路。。

网友:
楼主之前说打摩的芯片,后来又说找到相近的图纸。如果不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你又如何判断?单凭供电脚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这个芯片是3842、3843,5vsb的有无也应该与他无关。“全部换新”你到底是换了什么东西?场效应管换了什么?场效应管G、S极之间有无稳压管?有无问题?
使用3842的电路常见有两种方法,长城300sel用的就是这种

省了一个光耦。你最好跑一下电路。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找到相近的图纸”是我根据走印刷电路板电路与此电路图做对应得出的,你说得不错因开关管和驱动芯片打磨确实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型号和参数,开关管我换的是电磁炉用的IGBT管型号25N120(G\S之间有一二极管),驱动芯片UC3843,芯片7脚电源供电三极管原型号D667代换型号C2383,5V是副电源为三路监控保护芯片(型号是TPS3510P)供电和主板+5VSB信号,此机用的也是三个光耦,两个分别是用与主副电源稳压,一个用与主驱动芯片电源供电控制,我分析主电源没有启动还是主芯片电源电压不够(8.5V)没有工作.此机副电源原边也引出一路没有整流直接接与D667的C极,B极经一电阻接光耦,E机接芯片7脚,电源电压太低是何故,还在分析中,望师傅指点几条可能的原因,此类电源不管是图纸资料还是电路分析在论坛不看不到几贴,望大家路过的知道的多发些图纸参与分析讨论啊.

网友:
看你换上的元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供电的检测不难,你可以自己加上一个启动电阻,如用一个220k左右的电阻直接接到两个大电容的中点和vcc脚,这样一般可以得到10v左右的电压,可以自己再调整电阻的大小。如还是不正常的话干脆断开辅助电源供电三极管再测试。供电8.5v应该够启动,我反而考虑保护的情况。你可以测试8脚参考电压和1、2脚的电压,参考电压待机时应在5v左右,1、2脚电压是参考电压提供的,持续高或者低都可能有问题。假如短接ps-on后8脚连接的光耦高压侧持续on,考虑保护,要查输出端有无短路、反馈电阻有无异常、或者场效应管过流等。可以直接更换3842试试,没改善就只能慢慢排查了。3842周围的小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论坛上原来有关于3842的文章的,不过改版后不见了,幸好我有收藏。

[原创]电源维修系列-*********

电源维修之3842电路维修

要修电源,首先要了解电源IC的工作原理。

8脚是标准5V输出,7脚是VCC供电脚,6脚是驱动电源管的,5脚接地,1脚是同向输入端,2脚是反向输入端,34脚是RC脚。

首先是300V经过启动电阻加到3842的7脚,3842的外接有电容充电。

当电容充电到16V时。3842内部开始工作。6脚有输出。8脚有5V标准电压。

稳压,一般是2脚的多.也就是从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取样,2脚应该是反向输入端. 当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时,2脚的电压也会高,所以3842就控制了,使电压降低. 达到稳压效果。

有些机子,采用的是光耦。如果你看线路。如果后级电压升压,2脚取样就升压,这样输出就会降低。

3842的7脚内部有一个稳压管,有些图纸外接也有一个保护用稳压管。

3842的VCC工作电压范围是在13V-30V之间。8脚电压只有在电源正常工作时才有稳定的5V。

网友:
奇怪,我把古大侠的名字打上来竟然变成*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