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tor 17液晶问题

楼主(2009-04-02):
一台惠科代工的Microstor 17液晶,电源指示灯一亮一暗,拆下液晶屏后也一样,不知是哪里保护还是?//

网友:
电源高压板的问题  高压部分是用的C5707的

网友:
一暗一亮。这样是保护了。重点查高压板跟灯管。但前提要排除电源板供电不足问题或电容鼓起的问题。再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一下灯管。没问题就修高压板。高压板一般查保险。对地短了。查MOS管。再查PWM。再不行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