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7F

楼主(2009-04-02):
主板诊断卡显示7F,怀疑是BIOS的事,但现在又不知道主板型号,主板上也没有写,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怎样刷BIOS,求助中???主板如下图

网友:
7F有显示吗、一般的主板7F就有显示了按F1通过

网友:
7F 可以显示了。 你这板 好象是硕泰克的

网友:
7F我接上显卡没有显示呀,显卡是好的,会不会显卡供电或是插槽的事

网友:
你不管它是否有显示,看到跑到7F后,你就按一下键盘的F1键, 如果看到它能跑完到FF就表明没问题了,你就可以主力查显卡部分了.

网友:
这张我我遇得最多的问题都是北桥虚焊,但一般都不补焊的,焊了用不了多久,15天必返修,返修就没搞。
你压起北桥开机试了下如果好了建义不修了。

网友:
关于BIOS只要芯片组相同IO CPU接口相同都有可以带换,牌子无所为,当然还注意有没有网卡。有网卡的换了没有网卡的网卡就会丢失。

网友:
我知道什么原因 在 AGP 插槽 旁边有个跳线 跳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