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CS和OE

楼主(2009-04-02):
我看有的资料上说CS和OE要低电平才有效,持续高电平不行

实测了几个好的板子。发现都是3.36的电压,没有跳变。。。迷茫

还有现在的板子复位太块了,万用表上只有零点几V的跳变,根本看不出高低电平的跳变,大家可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在坛子里找了SST49LF008A的引脚定义,发现1脚是NC,实测却是有3.36的电压(好板测)

网友:
LZ,这个片选信号用普通万用表是很难捕捉到的,就算用示波器,差一点的也很难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