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不定时横线干扰

楼主(2009-04-02):
出现问题拍一下就好,电源、主板都更换过,屏上的驱动IC也换过,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一换数据线试一试

网友:
对,先换了屏线看看

网友:
是屏线与屏玻璃基板开胶了

网友:
检查一上高压板的灯管接口,看有没有放电的现象!这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建议查一下屏接口处。屏芯片。驱动板芯片有没有虚焊。或屏线虚。这样一般能排除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最主要的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像是某處電容接觸不良的情況
要不就試換電容
要不就整板補焊

网友:
先分清楚是杂波横线干扰还是屏亮线.

网友:
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屏线与屏玻璃基板开胶,不过有没有手工修复的办法?

网友(2009-07-23):
我这杂牌机也遇同类故障,杂波横线干扰。。无从下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