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 主板不过内存~等若干个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9-04-02):
1\故障代码显示 C1  我打过内存插槽的 AD阻值  时钟电压  主电压 辅助电压 全部正常,这样的情况 这样怎么查起(七彩虹的945主板~)

 2\故障代码FF  CPU主供没电压 Q1正常 D极12V G 和S没电压 应该怎么查PG电压也偏低 0.8V (915 主板 )

 3\故障代码FF CPU假负载上 左边一个时钟没电压 ,后检查14晶振 两端没电压(两端连接在时钟芯片上) 已经换过时钟IC  问题依旧!(945主板)

 4一865 主板能正常开机  用GHOST (或常规安装)  做系统的时候 过一会就自动重起,  (可以理解为读硬盘 一会就自动重起了~)

谢谢 各位老鸟不惜提供宝贵的维修经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