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3 独显本子不显示故障求助

楼主(2009-04-02):
本人一台acer 5583独显7300本子使用中由于散热问题烧了fds6675,更换后使用正常,出现一奇怪故障就是开机时间有时正常,有时停顿,观察都是在正点不走时只走分,比如到20:59后变成20:00然后继续走分,关机后时间就停留在关机时的时间。开机后继续走,并且关机拔掉电源后拆掉电池不保存coms密码,时间还是关机时的时间。现在又出了一个新故障,开机正常,显示屏不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能显示有条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过其他主板显示正常,不是显示器和高压条的问题)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是否好解决,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呃。。。屏有问题吧。。。CMOS电池换过没有啊

网友:
显卡排除了吗?

网友:
6675应该是一个温度侦测解码的芯片吧!
时间不走,是不是南桥内部的RTC计时器有问题?或者BIOS内部的COMS存储器储存异常?

网友:
这个贴有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ACER

是显卡问题
就不知道显卡好了是不是屏就显示了??我也在求解中

网友:
谢谢大家2楼的 屏幕和coms电池排除,不是那的问题,换别的主板显示,另外coms电池没电的话关机时间就到出厂时间了,这个是停留在关机时间

网友:
显卡故障明天我就弄,时间问题应该不是显卡的事,另外电脑坏前是打开qq出错,然后我在官方下载了 一个qq是在网络上打开文件的,正下载完准备安装就自动从新启动了,然后就再没打开过。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不显示故障是显卡芯片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时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请高手指点.谢谢